电动机保护器的选型有什么?

楼主(2022-02-16):
电动机保护器的选型有什么?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要先了解电机的规格型号、功能特性、防护型式、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功率、电源频率、绝缘等级等。这些内容基本能给用户正确选择保护器提供了参考依据。

网友:
环境条件指常温、高温、高寒、腐蚀度、震动度、风沙、海拔、电磁污染等。

网友:
电机用途有哪些?

网友:
控制模式有手动、自动、就地控制、远程控制、单机独立运行、生产线集中控制等情况。启动方式有直接、降压、星角、频敏变阻器、变频器、软起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