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2的PCB如何转成AD版本的PCB

楼主(2022-02-16):
    哪位大神把allegro17.2的brd文件转换成AD的PCB文件

网友:
    我只会用PADS

网友:
    1、复制安装目录下 Altium19\System\Allegro2Altium.bat 和 AllegroExportViews.txt 到Allegro安装目录 Cadence17.2\......\pcbenv 文件夹下(如果找不到pcbenv,就在搜索栏中搜索)
    2、用文本打开Allegro2Altium.bat,在第一行的extracta.exe前添加extracta.exe所在路径,其他不要修改。
2、将要转换的*.brd文件也复制到该目录下
3、在文件夹地址栏输入 cmd然后 回车,输入命令:
    Allegro2Altium xxx(板名).brd
4、最后得到*.alg 文件,用AD程序打开文--> 导入向导-->allegro design files,添加.alg文件,然后下一步导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