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用ANSYS做连续多载荷步加载,为什么总是没有承接前一载荷步的结果进行计算,而是把...

楼主(2022-02-16):
在求解第一个载荷步之后,查看结果,然后保存文件,再施加载荷、进行载荷步设置、求解。但是第二次的结果并没有承接前次载荷进行计算,而是独立进行的,希望大家能帮忙分析一下原因,我做的是全瞬态分析,最好能提供一个连续载荷步加载的实例参考一下

网友:
1原因可能是你的 载荷设置 类型有问题 在 apply setting 中设置
replace or add 一种的载荷的替代,一种是载荷的叠加!
2你是否设置了 载荷步的终止时间呢 如果没有 那么显然第二次的计算替换了第一步!

网友:
    在第一个载荷步计算完之后,不要退出求解器菜单,继续求解之后的载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