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热过孔旁边的这些无网络的小焊盘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2-02-16):
    导热过孔下面贴导热硅胶,导热硅胶另外一面连接到壳体,看到的两款别家的汽车控制器导热过孔四周都放置看了一些长方形焊盘,没有连接到板上的网络的,是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像是屏蔽盖

网友:
    接外壳屏蔽,或者是散热用的

网友:
    辅助散热的吧

楼主:
    不是接屏蔽盖的,这一面直接贴导热硅胶了

网友:
    增加导热硅胶稳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