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性能最高的FPGA芯片是什么?

楼主(2022-02-16):
目前性能最高的FPGA芯片是什么?集成了多少门电路?FPGA和PLD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目前性能最高的FPGA应该是XILINX的VIRTEX 7 系列,门电路的概念已经很少用了,而用逻辑单元的概念取代。你可以去查查XILINX的网站,最大容量应该是7V2000T

网友:
FPGA是一种PLD,CPLD是另外一种PLD,它们都是可编程逻辑器件。区别在于工艺不同,目标应用不同。FPGA一般都是SRAM工艺,而CPLD已EEPROM和FLASH工艺为主,FPGA可以做到很大容量,而CPLD由于工艺的限制最多就几千个逻辑单元,再大性能就下降得很厉害。工艺的区别还导致FPGA是掉电丢失上电加载的电路,而CPLD掉电不丢失,不需要外置配置MOME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