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贴片大小电容可以替换吗?

楼主(2022-02-16):
    相同贴片大小电容可以替换吗?

网友:
    同样封裝的电容器从外形上是不能区别其电容器值的,同样封裝的100nF和1nF的电容器,从外形上难以区别,尽管在薄厚上很有可能不一样。要视情况而定

网友:
    1、如果是集成ic开关电源端集成ic也许能够更换
      在制定电源电路时,在处理器的开关电源脚位上,大家都是会设计方案一个100nF的高压瓷片电容用于对开关电源开展过滤。如果是这一电容器掉了,那麼更换的几率非常大,即便 这一电容器掉了不电焊焊接,那麼情况也很有可能并不大。
  2、如果是集成ic的外场电容器则不可以更换
  有一些集成ic在制定电源电路时,必须 依据指南上的叙述在某一脚位上设计方案特殊阻值的电容器,这类电容器对处理器的常规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功效,该类电容器就无法被随意更换。之前在设计方案一款感应器时,有一个集成ic的某一脚位必须特殊阻值的电容器。可是我就用的电容器本恰好有几个电容器被弄错了,造成 电容器用不对。在产品检测时,商品的作用沒有其他难题,可是在检测其响应速度时发生难题,没法符合要求,最后耗费了较多的时间段才寻找这个问题。因此 ,这类电容器不可以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