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不同曲线之间光标切换

楼主(2022-02-16):
Pspice仿真时,一个坐标系中有输入电压曲线和输出电压曲线,在进行曲线坐标追踪时,光标选择的是输出(红色)曲线,但却定位在输入(绿色)曲线上,请问怎么将光标切换到输出曲线上?

网友:
Pspice A/D中的背景都是黑色的,这是改变不了的。
但是在拷贝时,它允许改变背景颜色。具体的设置方法如下:
1、在Pspice A/D下拉菜单中,选中copy to clipboard.
2、在copy to clipboard中,有个foreground选项,选中change white to black,这样,背景就反色了。

网友:
看大神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