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找到失效的电子元器件并更换?

楼主(2022-02-16):
电子元器件主要包括元件和器件,电子元件是生产加工过程中分子成分不被改变的成品,比如:电容电阻电感等。电子器件是生成加工过程中分子结构发生变化的成品,比如:电子管集成电路等。

电阻类元器件

电阻类元器件出现故障在电子设备中占很大的比例,电阻可以分为分流、降压、负载、阻抗匹配等功能。根据构造的不同,电阻类元器件可以分为线绕电阻、非线绕电阻。

电阻类元器件失效的主要方式有接触损坏、开路以及引线机械损伤。

温度变化对电阻的影响主要是温度升高时,电阻的热噪声增加,阻值偏离标称值,允许耗散概率下降等。但我们也可以利用电阻的这一特性,比如,有经过特殊设计的一类电阻:PTC(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和NTC(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它们的阻值受温度的影响很大。

机械振动会使焊点、压线点发生松动,导致接触不良等机械损伤。

电容类元器件

电容类元器件失效的主要方式有击穿、机械损伤、电解液泄露等。

电容出现击穿的原因主要有:

1、介质存在缺陷、杂质和导电离子;

2、介质出现老化;

3、介质材料存在电、气隙击穿;

4、制造加工时介质有机械损伤;

5、介质分子结构出现变化;

6、金属离子迁移构成导电沟道或边缘飞弧放电。

电容失效也可能是开路造成的,引出线与电容接触点氧化导致低电平开路,引出线与电极接触不良,电解电容器阳极引出金属箔由于机械折断等造成开路故障。此为,电容也可能因为电参数退化故障而导致失效,比如:电极材料金属离子出现迁移、材料金属化电极自愈效应、电极的电解腐化与化学腐化、潮湿、表面污染等都可能造成电容的电参数退化。

电感类元器件

电感类元器件涉及到变压器、电感、滤波线圈、震荡线圈等。电感类元器件的大部分故障是外界因素导致的,比如:变压器的温度升高、负载短路使线圈经过的电流过大等,都会使线圈出现短路、短路以及击穿等故障。

在集成电路中,不论哪一部分出现问题,整体都无法正常运行,比如:电极短路、开路、机械磨损、可焊接性差等都会失效。失效主要分为彻底损坏和热稳定性不良等,热稳定性失效主要出现在高温或者低温,超出了器件的工作温度范围而失效。

解决方法

那如何有效的找到失效的电子元器件,并更换或者修复问题呢?

在调试中,出现电路无法工作或工作不正常的问题时。首先通过动态观察法,就是将线路设备通电的情况下,听、看、摸、闻等方法对电子元器件的故障进行判断。比如:听设备是不是有异常的声音’仔细看电路内有没有冒烟、火花等情况;摸一摸元器件、电路有没有发烫的情况;闻一闻有没有焦糊等味道。

也可通过万用表测量电路中通断情况,通过测量正常与不正常电路中各类值来判断。

网友:
    常用的一些小器件可以用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