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答:关于Mentor xpedition和Mentor expedition是一样的吗?

楼主(2022-02-16):
    新手第一次接触mentor,很多地方下载软件或者学校资料都expedition7.9.5 也有什么 expedition VX2.X的,但是下载下来后发现是Xpedition VX2.X,想问下expedition是不是就是Xpedition ?有点懵逼了。

网友A:
    Xpedition VX2.X  是新的版本,建议从新的版本开始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Xpedition VX2.X  是新的版本,建议从新的版本开始学习

    Mentor  expedition(ee7.9.5)就是Mentor xpedition VX.2  以前的版本,或者是早期版本是吧?最近想学学,但是发现版本太多,懵了。

网友:
    一样的,老的叫expedition新的叫xpedition

网友:
引用 楼主:
Mentor  expedition(ee7.9.5)就是Mentor xpedition VX.2  以前的版本,或者是早期版本是吧?最近想学学 ...

直接开始VX

网友:
    新学从最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