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的地址单元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2-16):
    在学单片机时,中有提到一址地址跟地址单元。那些地址单元是怎么定义的?
    还有比如说P1口的地址是0x90,那P1.0的又是多少。这些地址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单片机中的RAM8个bit为一个单元,就是说每8位二进制数为一个存储单元,RAM共有256个这样的存储单元,前128个单元是一般的存储单元,后128个单元为特殊功能寄存器,其实特殊功能寄存器只有21个,其它的空白没有定义,打个这样的一个比方,你应该知道中医用的那个药柜,就是给抓药的时候抽出一个框一个框那样的,就好像是那个,那样一个抽屉就是一个单元,里面的一个小格子就是存储单元的一位,那那个抽屉外面写的小格子里面都有什么药,以便找,那就是这个单元的地址,书上叫做字节地址。

网友:
    1字节=8位 (1Byte=8bit)又叫(1B=8b)
举个例子,1套房子有8个房间,字节地址就是房子号,位地址就是房间号,你要把一件新买的家具放在其中一个房间里,就相当于把0或者1放在其中一个位那里。

网友:
    那个是直接定义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