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系统级封装(SiP)技术?

楼主(2022-02-16):
有谁知道系统级封装(SiP)技术是什么?有没有大神解释下3 b# f9 K$ j8 S" Z8 J

网友:
    你发帖之前可以先在版块搜一下,你问的这个问题里面有答案

网友:
    SIP是将多种功能芯片,包括处理器、存储器等功能芯片集成在一个封装内,从而实现一个基本完整的功能。

网友:
    SiP(System in Package,系统级封装)为一种封装的概念,是将一个系统或子系统的全部或大部分电子功能配置在整合型基板内,而芯片以2D、3D的方式接合到整合型基板的封装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