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的主处理器与外设如何连接?

楼主(2022-02-16):
    FPGA中的主处理器与外设如何连接?自己是如何设计的外围电路,该电路与主处理器如何连接遵循什么总线?

网友:
    FPGA其实就是一个开放的主处理器,你要用什么总线都可以,只要外部电路支持就可以,然后在FPGA内部例化好接口模块,然后分配pin脚和物理连接一样就可以了,关于外围电路,FPGA和其他器件都有推荐的使用电路,好好读一下datasheet,然后在你需要的模式下来设计电路就行了。

网友:
    只要电路支持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