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道MATLAB编程题。要求: 使用循环语句编程,但不能使用数组运算符和sum

楼主(2022-02-16):
求求求~~~要求: 使用循环语句编程,但不能使用数组运算符和sum; 使用数组运算符和sum编程,不能使用循环结构。

网友:
clc, close all;
% 第一种方法:使用循环,不使用数组和求和
numTotal = 88;
outY1    = 0;
for numI = 1:numTotal
    outY1 = outY1 + 1 ./ (numI + 1).^2;
end
disp(['使用循环的结果:', num2str(outY1)]); % 显示结果

% 第二种方法:使用数组和求和,不使用循环
numTotal = 88;
outY2    = 1:numTotal;
outY2    = 1 ./ (outY2 + 1).^2;
outY2    = sum(outY2);
disp(['使用数组和求和的结果:', num2str(outY2)]); % 显示结果

网友:
两个要求,是二选一?还是都得满足?   与?或? 请明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