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adence如何在快捷栏添加其他选项?

楼主(2022-02-16):
    cadence如何在快捷栏添加其他选项?

网友A:
    1、定位到'Cadence\SPB_Data\pcbenv'文件夹下,找到文件名为'env'的文件方法。 2、用记事本打开'env'文件如下内容。 3、添加快捷命令的方法代码。 4、用户变量env文件内容如下。 5、注意设置的快捷键必须放置在### User Preferences section之前。 6、常用alias命令来定义以下几个常用的shortkey命令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定位到'Cadence\SPB_Data\pcbenv'文件夹下,找到文件名为'env'的文件方法。 2、用记事本打开'env'文件如 ...

学到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