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框选自动摆放器件SKILL

楼主(2022-02-16):
原来程序为点击ON,开启程序,点击select,后,鼠标框选器件,或从原理图中选中部分电路,联动到PCB选中后,点击place,鼠标框选器件要摆放的位置,自动摆放后done
有没有哪位帅哥美女可以把这个skill 修改为框选器件后,快捷键调起这个SKILL,然后鼠标框选区域,器件就自动摆放完成?再框选,就再自动重新摆放, 不要弹出FROM,直接快捷键后台运行,提高效率和操作更方便
调用命令:pis
load("Part_Place_Inside.il" "")

/*
#########################################################################################
#                 Skill File: FanySkill_Place_Inside.il                                                           #
#                 How To Load: Command> (load("FanySkill_Place_Inside.il"))                                        #
#                        Modify by:  longxf 2020-1-1 Download Addr:https://pcbbar.com/                                 #
#                        How To Execute: Command> FYPI                                                                                                #
#                        Original author : Skny                                                                                                    #
#########################################################################################
*/

axlCmdRegister("pis" 'Part_Place_Inside)         ;"pi" 为启动命令关键字,可以自定义此关键字。

defun( Part_Place_Inside ()
     let(()
     formcreate()
        ) ;let
     ) ;defun

defun( move ()
      axlShell("unrats all")
      Com_area=axlEnterBox(?prompts list("First rectangle point, please..." "Second rectangle point, please..."))
      if(caar(Com_area)>car(cadr(Com_area)) then
                new_x=car(cadr(Com_area))
                big_x=caar(Com_area)
      else
               new_x=car(car(Com_area))
               big_x=car(cadr(Com_area))
              )
      if(cadr(cadr(Com_area))>cadr(car(Com_area)) then
                new_y=cadr(cadr(Com_area))
      else
                new_y=cadr(car(Com_area))
                )
       sym_dy=0
       sym_dx=0
       H_dy=0
       pls_x=new_x+1
       pls_y=new_y-1
       pls_xy=list(pls_x,pls_y)
       all_dy=0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 "noall" "symbols") ?onButtons list( "noall" "symbols"))
       foreach(ref reflist
               dSyms = axlSelectByName("REFDES" ref)
               dSym=car(dSyms)
               foreach(db0 dSym->children
                       layer = cadr(parseString(db0->layer "/"))
                       if(layer == "PLACE_BOUND_TOP" || layer == "PLACE_BOUND_BOTTOM"  then
                          sym_boundary = db0->bBox
                          downleft_xy=car(sym_boundary)
                          upright_xy=car(cdr(sym_boundary))
                          left_x=car(downleft_xy)
                          up_y=car(cdr(upright_xy))
                          right_x=car(upright_xy)
                          down_y=car(cdr(downleft_xy))
                          if(pls_x<big_x then
                             ix=pls_x-left_x
                             iy=pls_y-up_y
                             axlTransformObject(dSym, ?move ix:iy)

                             axlDehighlightObject(dSym)
                             sym_dx=right_x-left_x
                             pls_x=pls_x+sym_dx+5
                             sym_dy=up_y-down_y
                             pls_xy=list(pls_x,pls_y)
                             if(sym_dy>H_dy then
                                      H_dy=sym_dy
                             else
                                H_dy=H_dy
                                );if(sym_dy>H_dy then

                          else
                                    all_dy=H_dy+all_dy+5
                                    pls_x=new_x+1
                                    pls_y=new_y-all_dy
                                    ix=pls_x-left_x
                             iy=pls_y-up_y
                                    axlTransformObject(dSym, ?move ix:iy)
                                    axlDehighlightObject(dSym)
                             sym_dy=up_y-down_y
                             sym_dx=right_x-left_x
                             pls_x=pls_x+sym_dx+5
                             pls_xy=list(pls_x,pls_y)
                             H_dy=sym_dy
                             ) ;if(pls_x<big_x then
                          );if(layer
                      );foreach(db0
                );foreach(ref
     );defun

defun( formcreate ()
       let((place)
           path_place="./place_in.form"
           place= outfile(path_place "w")

           fprintf(place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fprintf(place "FORM\n")
           fprintf(place "FIXED\n")
           fprintf(place "PORT 30 5\n")
           fprintf(place "HEADER \"Place_inside\"\n")
           fprintf(place "TILE\n")

                 fprintf(place "FIELD Place\n")
                 fprintf(place "FLOC 17 19\n")
                 fprintf(place "MENUBUTTON \"Place\" 10 4\n")
                 fprintf(place "ENDFIELD\n")

                 fprintf(place "FIELD Select\n")
                 fprintf(place "FLOC 17 12\n")
                 fprintf(place "MENUBUTTON \"Select\" 10 4\n")
                 fprintf(place "ENDFIELD\n")

           fprintf(place "TEXT \"Symbols:\"\n")
           fprintf(place "FLOC 3 1\n")
           fprintf(place "ENDTEXT\n")

           fprintf(place "TEXT\n")
           fprintf(place "FLOC 10 1\n")
           fprintf(place "INFO Sym_Count 20\n")
           fprintf(place "FSIZE 20 2\n")
           fprintf(place "ENDTEXT\n")

           fprintf(place "FIELD ref_sym\n")
           fprintf(place "FLOC 2 3\n")
           fprintf(place "LIST \"\" 10 10\n")
           fprintf(place "OPTIONS multiselect\n")
           fprintf(place "ENDFIELD\n")

           fprintf(place "FIELD Toggle\n")
           fprintf(place "FLOC 17 5\n")
           fprintf(place "MENUBUTTON \"On/Off\" 10 4\n")
           fprintf(place "ENDFIELD\n")

           fprintf(place "TEXT\n")
           fprintf(place "FLOC 23 2\n")
           fprintf(place "INFO msg 20\n")
           fprintf(place "FSIZE 20 2\n")
           fprintf(place "ENDTEXT\n")

           fprintf(place "TEXT \"Function:\"\n")
           fprintf(place "FLOC 15 2\n")
           fprintf(place "ENDTEXT\n")

                 fprintf(place "ENDTILE\n")
           fprintf(place "ENDFORM\n")
           close(place)

           axlFormCreate('place_in "./place_in.form" '("msgLines" 1) 'placeAction t nil)
           axlFormDisplay(place_in)
           axlUIWPrint(place_in "Please Turn ON the function!")
           deleteFile(path_place)
       );end let
           sts = 0
           axlFormSetField( place_in "msg"         "OFF")
           axlFormSetField( place_in "Sym_Count"  "0"  )
     );end defun

defun( placeAction (place_in)
       targ = nil
       case(place_in->cuRField
                    ("Place"
                        if(reflist == nil  then
                           axlUIWPrint(place_in "Please Select symbols First!!")
                        else
                           axlShell("done")
                           move()
                           axlFormSetField( place_in "Sym_Count"  "0" )
                           axlFormListDeleteAll(place_in "ref_sym" )
                           axlUIWPrint(place_in "Done")
                           reflist = nil
                          );if
                      );Place
                    ("Select"
                        if(sts == 0 then
                           axlUIWPrint(place_in "Please Open the function First!!")
                        else
                                 axlUIWPrint(place_in "Selecting......")
                           hilight()
                          );if
                      );Select
                    ("Toggle"
                        Toggle_Sts()
                      );Toggle
             );case
       reflist = nil
     );defun
defun( hilight ()
       targ = nil
       axlFormListDeleteAll(place_in "ref_sym" )
       axlShell("hiligh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 "noall" "symbols") ?onButtons list( "noall" "symbols"))
     );

defun( myxprobe (items)
       if(car(items) == 'highlight then
          targ = cons(caadr(items)->refdes targ)
          );if
       axlFormListDeleteAll(place_in "ref_sym" )
       when(member(nil targ) targ = remove(nil targ))
       targ = sort(unique(targ) nil)
       axlFormSetField( place_in "ref_sym"         targ)
       reflist = targ
       Sym_cnt=length(reflist)
       axlFormSetField( place_in "Sym_Count" Sym_cnt  )
     );defun

defun( Toggle_Sts ()
       if(sts == 0 then
          sts = 1
          axlTriggerSet('xprobe 'myxprobe)
          axlFormSetField( place_in "msg"         "ON")
          axlUIWPrint(place_in "Please Select symbols!")

       else
          sts = 0
          axlTriggerClear('xprobe 'myxprobe)
          axlFormSetField( place_in "msg"         "OFF")
          axlUIWPrint(place_in "Please Open the function!")
          axlFormListDeleteAll(place_in "ref_sym" )
          axlFormSetField( place_in "Sym_Count"  "0"  )
          reflist = nil
          );if
      );defun

网友A:
    一句注释都没有,看着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句注释都没有,看着费劲。。。

    复制下来运行

网友A:
    运行了下什么也干不了  所以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这个程序是做什么的都不说清楚,怎么可能会有人一行一行给你读一下,猜出来功能再给你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行了下什么也干不了  所以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这是网上共享的源代码,分享出来之前可能已经删去注释了
    或者压根没有注释的习惯(比如我

网友:
    可能是我太笨了吧。我这点及ON/OFF没反应。

    话说不是有根据原理图页数以及位置放置器件的skill吗。这个就显得有点多余。

网友:
    這個厲害啊~ 感謝分享

网友:
    有几个问题

    1、网站有个BUG,代码里面如果有特殊关键词,会自动小写改大写。比如161行的case(place_in->cuRField,应该是case(place_in->curField,所以直接复制下来的代码运行不了。

    2、有没有哪位帅哥美女可以把这个skill 修改为框选器件后,快捷键调起这个SKILL。
    你是用的plach mode?还是什么预选模式吗?none模式需要先运行命令才可以框选

网友:
    点了ON/OFF没有反应。没有变成ON,默认为OFF

网友(2023-12-13):
    插个眼,等有空了来细看

网友(2025-11-01):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
    这边推荐代码喂给AI,让他给你描述注释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