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的晶振问题

楼主(2022-02-17):
      (1)晶振大小根据你的设计而定,十几兆到几十兆不一定,看你的设计要求多少;
(2)FPGA往往每个BANK上都有时钟输入,两个晶振应该是连在不同的输入管脚上,可能你的系统要有跨时钟域的问题。一般来说用一个就能让FPGA工作了,但有时有特殊要求就得用多个,这时要考虑谁是主时钟,即谁是全局时钟

    设计上到底有什么要求,恕我无法告诉你,因为FPGA用的场合太多了,有时为考虑和外设同步或是别的原因,有可能用几个晶振。
    跨时钟域,顾名思义,就是设计中面临多个时钟下工作的问题,这时一些时序电路尤其是FIFO之类的要格外小心,两个时钟的飘移或者是频差可能会使他溢出。
    全局时钟就是你的主时钟,程序中大多数的触发器,时序电路要用的时钟,复位信号,采样率之类的都与之有关。而另一个与之对应的叫局部时钟,只是程序中有特殊需要的地方会用到,比如前面提到的与某些外设配合的地方。

网友:
    FPGA的晶振要看设计要求

网友:
    在布局时,晶振必须要靠近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