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直流升压经倍压整流得到20KV

楼主(2022-02-17):
1:正常电路经5倍压下能得到9KV,后面改进经8倍压电路 可是电压只有20KV,可是时间一长,电压直接降到12KV,而且三极管严重发热?请问该怎么办,目的是想通过24V直流电自激震荡,倍压电路,得到20KV直流电。
2:目前手上有一个交流110V变压升压电路,经5倍压能大12KV,电路正常。想得到20KV,更改倍压电路为8倍压后,只有16KV,怎么才能得到20KV?倍压电路参数同图中倍压电路参数一致。

网友:
功率不够散热不行,那就来个阴的,双管并发

网友:
两个13005并联

网友:
用三极管控制个大MOS管,

网友:
滞回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