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YS命令流中的!*符号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22-02-17):
我在图形界面中操作,再去.log文件中查看相应的命令流,发现经常会有这个符号

网友:
!表示注释的意思 就是!后面的内容不被ansys读入执行

网友:
/可以组成一一些命令,一般是一种总体命令(session),三十也有特殊,比如是处理/POST1
! 是注释说明符号,,与其他软件的说明是一样的,ansys不作为命令读取,
* 此符号一般是APDL的标识符,也就是ansys的参数化语言,如*do ,,,*enddo等等
当然上面的都是首字符出现时.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