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真有那么脆弱吗?

楼主(2022-02-17):
都说mos管怕静电,不能用手摸,可是我在拆mos管的时候经常用手摸到引脚,那么摸过了还能用吗?一般用手摸击穿的几率有多大?

网友:
过去的MOS管击穿电压一般都只有10几V,很容易就击穿了,而现在MOS管的击穿电压很多都到上百V了,只要不是静电太厉害的,问题都不大。

网友:
如果是做产品,很多企业有严格规定,不能随便摸得。

网友:
还是要注意点的,静电很容易使其击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