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检测电压怎样校准(电压标定)

楼主(2022-02-17):
单片机用ADC去检测电压,由于精度问题,怎样做电压校准。比如,检测一个锂电池的电压满电是12V电量4个LED,11.75V点亮3个LED,11.35V点亮2个LED,10.65V点亮1个LED,9.6V判断为低电压自动关断。检测精度为+/-0.01V。怎样去校准这几个电压点,以51单片机为例。

网友:
加常数修正

网友:
    就我知道的stc8的有内部基准电压,测到的AD值换算成电压时要根据基准电压校正。测量12v电压还要做分压,电阻的精度低了影响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