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小信号放大不够准确

楼主(2022-02-17):
例如1mv信号通过运放放大11倍,可能结果只有10点几mv,有一些损失,如何做才能完完全全放大11倍。    而像滤波电路(二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也会有这种问题,莫名多出一两个mv的信号

网友:
由于是直流弱信号,故要尽量避免直接使用运放直接电压放大。

网友:
用斩波放大器。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电源不够干净引入了干扰

网友:
运放选择很重要了,输入阻抗,信号带宽,失调电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