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下使用PADS的CAM输出功能提示出错

楼主(2022-02-17):
系统刚换成了win1064位,装了9.3版本的pads,logic和layout使用都没问题,就是在layout中如果要输出cam或者导出PCB文件的ascii码文件,都会报错说need to convert device file,点确定后又提示open error : devices.dat,然后程序就自动退出了,急求帮助,这是咋回事啊,换装9.5版的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下载最新版的PADSVX.1.2

网友:
完全版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你搜索C盘,找一个camdevices.dat的文件,找到后拷贝到C:\PADS Projects下面,CAM功能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