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元器件?有电路图想做个试验,但不知道如何选择图上的元器件,根据什么样...

楼主(2022-02-17):
怎样选择元器件?有电路图想做个试验,但不知道如何选择图上的元器件,根据什么样的参数选择,请高手帮忙

网友:
请教大神解答

网友:
感觉这个电路设计不科学啊

网友:
图中输入电压为24V,直接加在7805上会使7805严重发热,所以先用稳压管降压到9-10V左右,因为78XX理想工作状态为输入电压高于输出电压5-7V。输入端二极管选2A以上的稳压管选用稳压值10V/1W的、滤波电解电容用1000u/16V的、输出端电容用470u/10V即可,限流电阻为1.5w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