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加热和射频加热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2-17):
感应加热和射频加热有什么区别?原理上有何不同

网友:
射频电源(RF generator)是用来产生射频电功率的电源。它的输出一般是正弦波或脉冲,频率有2MHz、13.56MHz、27.12MHz、60MHz等规格,输出功率从几十瓦到几十千瓦,输出阻抗一。

感应加热:工件放到感应器内,上海欧感电气感应器一般是输入中频或高频交流电 (300-300000Hz或更高)的空心铜管。产生交变磁场在工件中产生出同频率的感应电流,这种感应电流在工件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在表面强,而在内部很弱,到心部接近于0,利用这个集肤效应,可使工件表面迅速加热,在几秒钟内表面温度上升到800-1000oC,而心部温度升高很小。

网友:
射频电源、匹配器、感应线圈和加热容器
射频电源根据需要的频率和功率而定,感应线圈一般由镀银铜管制成,绕在加热容器外,匹配器将射频电源的50欧输出阻抗和感应线圈的阻抗向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