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中的实常数是什么

楼主(2022-02-17):
ansys中的实常数是什么?具体有什么意义

网友:
是计算元素矩阵所需的数据,但不能从节点位置或材料属性确定,作为“实际常数”输入。

用于描述那些用单元几何形状不能完全确定的几何参数,单元的属性包括几何属性(位置、尺寸等)、物理属性(弹模、泊松比等)。

典型的实常数包括面积、厚度、内径、外径等。

网友:
ansys中实常数的作用:

梁单元:用实常数来设置单元的面积、惯性矩、高度等属性。

板壳单元:用实常数来设置面的厚度等属性。

实体单元:用实常数来设置出现平面应力问题且厚度不为1时的单元的厚度。

弹簧单元:用实常数来设置弹簧的刚度、阻尼系数等。

网友:
是计算元素矩阵所需的数据,但不能从节点位置或材料属性确定,作为“实际常数”输入。    用于描述那些用单元几何形状不能完全确定的几何参数,单元的属性包括几何属性(位置、尺寸等)、物理属性(弹模、泊松比等)。   典型的实常数包括面积、厚度、内径、外径等。8 t! H7 ?/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