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mos管都是GDS的顺序吗?

楼主(2022-02-17):
各种mos管都是GDS的顺序吗?如果不是,都是有什么样的顺序?

网友:
各种MOS管,都是具有栅极(Gate,简称G)、漏极(Drain,简称D)、源极(Source,简称S)三个电极。其主要的工作原理,就是通过在栅源之间电压的改变,控制漏源之间的电流变化;这与三极管,用基极电流控制集电极电流(Ic)是不同的。优点在于,提供电压控制比电流控制更容易实现。由于MOS管都具有三个电极,因此,它们的顺序自然可以任意排列,但使用时,一定要注意栅极G不要搞错了,接了错误的电压,容易到导致栅下氧化层被击穿,导致器件损坏。

网友:
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