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altium designer 中添加库文件?

楼主(2022-02-17):
    如图,我的altium designer中在选择元件库的时候,我的上边下拉菜单,出现的全都是*.intlib,没有*.schlib,这是怎么回事儿呢?我搜索的时候在我电脑上发现有*.schlib,但是不是在library文件夹下。
    请高手指点,我是不是在装altium designer的时候没有安装文件库呢?

网友:
    schlib是独立元件库,intlib是DXP自带的集成库,如果要添加你的库的话,点你那个图中左上的那个libraries,然后会出来一个对话框,点击右下的install,选择你要添加的库文件,然后close那个对话框,这样就会在你的图中的下拉菜单里出现逆添加的库文件了
    别人的库你不见得能用上,AD06的库已经非常全了,如果再遇到没有的库,自己做一个也一点不麻烦。

网友:
    1、首先新建一个项目,点击file,找到project点击。2、选择项目参数,创建新项目。3、创建原理图,点击file找到schematic。
    4、Altium designer新建工程与元件库安装点击原理图,在右面有library,点击。
    5、在弹出的对话框上点击libraries。
    6、点击install from file,从文件夹选择安装的库。
    7、找到需要安装的库,点击安装即可。
    8、安装成功,可在已添加库列表中看到刚刚添加的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