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it控件怎么自动显示最底部的数据?

楼主(2022-02-17):
做了一个串口助手的GUI,接收数据Edit显示控件中总线显示最顶部的数据,怎么自动显示最下面的数据?

网友A:
好像还真没有,要不你把需要显示的数据进行倒排序,这样最底部的数据就显示在第一行了

网友:
这是一个笨办法,你要不试试

网友:
    什么控件?好像guide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还真没有,要不你把需要显示的数据进行倒排序,这样最底部的数据就显示在第一行了

    这也雀实是个办法,反向四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