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的存取单元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2-17):
    51单片机中的存取单元是什么意思?

网友:
    单片机中的RAM8个bit为一个单copy元,就是说每8位二进制数为一个存储单元,RAM共有256个这样的存储单元,前128个单元是一般的存储单元,后128个单元为特殊功能寄存器,其实特殊功能寄存器只有21个,其它的空白没有定义,

网友:
      存储器的一个存储单元通常是指1byte一个字节=8个二进制位
    计算机在存储数据时是按照二进制存储的比如:
    20(十进制)==0x14H==0001 0100 (二进制)
计算机把20存在内存中就是0001 0100 由于二进制1个位只能存储1或0.故以8个二进制位为一个存储单元存储数据。这就好比十进制的一位有0—9共十种状态一样,一个存储单元最大有256种组合状态。而这就是二进制的一byte。现在数据良越来越大,256状态远远不够,kB,MB,GB,TB又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