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可作为开关电源的“开关”,为什么还要用Mos管呢?

楼主(2022-02-17):
三极管可作为开关电源的“开关”,为什么还要用Mos管呢?7 B6 d% J% R4 J' V8 T

网友:
主要是因为:三极管和mos管和IGBT作为开关的应用范围不同,如果10W左右的(比如手机充电器),一般选用三极管作为开关,如果100w左右(比如我们的电动车充电器)多采用mos管,如果1000w的呢,比如现在的电焊机很多都开始采用IGBT作为开关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