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dc仿真中电源经过升降压芯片的怎么处理,求大神指教

楼主(2022-02-17):
Power dc仿真中电源经过升降压芯片的怎么处理,求大神指教

网友:
    仿升降压芯片后的电源

网友:
    主要是看看到底要防哪部分的电源情况把

网友:
    输入端电压位置直接采用电源芯片输出最外端的电容或电感

网友:
    VRM设置就选电感 Sink设置时就选主要耗电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