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选型要素

楼主(2022-02-17):
    1.中间继电器依照转换负荷特性分,能够 分成直流电型和沟通交流型两类,沟通交流型有“过零”和“非过零”二种种类的商品,其电源开关接触点有常开启式和常闭试二种,常开启式也是现阶段销售市场上比较多的一种,在开展电路原理和购买的时,尽量要搞清设计方案的规定和被测负荷的状况。
      2.沟通交流型SSR是对于工作中在50HZ下工作中而设计方案的。运用时被测交流电頻率的规定是在40-60HZ范畴内一切正常工作中,规定波型为正弦波形。在这里頻率范畴外货非纯正弦波形功效下能不能一切正常工作中,要视商品的详细情况而定。
  3.采用实际的中间继电器时,最先明确它的电技术参数,如键入工作电压或电流量,输出电压或电流量,负载电流量及其dv/dt等,与具体规定额性能指标是不是相符合或配对,及其外部电源电路或负荷是不是配对等。
  4.在采用某类型号规格的情况下,必须考虑到其外观设计,安装方法和排热状况。
   5.中间继电器的负荷工作能力与办公环境的溫度相关,当工作温度上升时,中间继电器的负荷工作能力随着降低,因此 在挑选SSR的额定值工作中电流量时要留出充足空间。

      6.中间继电器通断时自身损耗的输出功率会使机壳溫度个子,而较大负荷电流量随机壳溫度的上升而降低,为使中间继电器能购满运作,应当降低其自身的热值并提升排热实际效果,能够 改装适度规格型号排热板。

      7.联接中间继电器时,留意直流电操纵工作电压的尺寸与旋光性。

      8.针对沟通交流型中间继电器,其輸出端加RC消化吸收控制回路是必不可少的,在选购期内时,应当搞清型号规格内是不是配备了RC消化吸收控制回路,很有可能有的装了,有的沒有装,针对交流电流,尤其是重交流电流,除配备了RC消化吸收控制回路外,还应提升氧化锌压敏电阻器。氧化锌压敏电阻器的允差工作标准电压可选开关电源电压有效值的1.9倍。

      9.电焊焊接时间问题,在应用针眼焊合SSR和开启是SSR时,气电焊焊接溫度不应该高过260℃,电焊焊接時间低于10S,针对螺钉移动式SSR,应当加密封圈避免松脱,并且扭劲不适合过大,避免期内毁坏。

      10.中间继电器的键入和輸出间的隔离方式有光学式防护和干簧管汽车继电器防护等。选用光学式隔离方式,其中的发光二极管的反方向击穿电压仅为6V上下,为保证元器件应用安全性,应在发亮俄日行政机关控制回路中串连一个维护二极管,防止反方向穿透。

      11.留意要求的工作中电流量,当键入信号源的工作电压较高时,务必在键入控制回路中串连功率电阻。

      12.在应用时,尽量留意与中间继电器輸出端串连的负荷决不可短路故障。

网友:
    继电器的选用要配合产品来

网友:
    在继电器选型过程中,中间继电器輸出端串连的负荷决不可短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