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AD19 CAM目錄中,有沒有指令,直接輸出GERBER

楼主(2022-02-17):
如題請問AD19 CAM目錄中,有沒有指令,直接輸出GERBER
感謝回覆

网友A:
输出Gerber文件的所有层必须保持Top的视角,也即top层的文字看起来正常但bottom层的文字看起来被镜像了,如果你单独看bottom层,确实是蛮怪的,但你的gerber文件不会直接用于生产,而是先进入板厂的CAM系统,板厂的工程师会对Gerber进行进行检查和工艺补偿,保持输出的Gerber文件都以Top视角,这样每一层在屏幕上看起来都是对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Gerber文件的所有层必须保持Top的视角,也即top层的文字看起来正常但bottom层的文字看起来被镜像了,如 ...

tks回復tks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