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干扰源排查_频谱分析仪+近场探头

楼主(2022-02-17):
解决电机控制器和BMS电磁干扰的重要环节
新能源汽车中,由于产品电压高、电流大,电磁抗干扰(EMS)一般都不会有问题,而电磁干扰(EMI)问题是一个让人棘手的问题。电机控制器和BMS的控制器都大量存在EMI问题。大部分公司都是采取生产à摸底测试à整改à生产à测试的老套路,极少的公司在设计阶段会引入仿真等正向设计的方法。如果摸底测试EMI超标了怎么办?很多工程师都一头雾水,不知道如何下手,或者随便加电容,电感,实在不行了上磁环,用屏蔽线,虽然不惜血本但最后的效果可能不怎么样。解决电机控制器和BMS等控制器电磁干扰的重要环节是什么?显然是找到对应频段的干扰源,注意是对应频段的干扰源,每一个干扰源都有干扰大和干扰小的频段。
EMC考察的是频域,如果需要查找干扰源通过时域时很难发现问题的,至少无法将时域与频点相对应。
时域与频域的关系如下:横看成岭侧成峰
如何快速找到干扰源,PRBTEK分享EMC干扰源查找的重要方法:
1. 按Power on键开机
2. 设定中心频率。控制面板左上角按下“Frequency”长条按键。通过数字键盘直接设置中心频率即可。频谱设置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设置中心频率,另一种是设置起始频率和结束频率。根据关心的频率或者超标的频率来设置。
3. 设置扫描宽度。按下控制面板左上角的“SPAN”,然后直接输入扫描带宽,对于测试整改来说建议输入标准中要求的 RBW
4. 设定参考电平幅度。按控制面板左上角的 AMPLITUDE,输入参考电平,让频谱图能很好的显示出来。
5. 然后将探头在产品的不同位置进行扫描。找到超标频段对应的干扰源。

网友:
    电磁抗干扰(EMS)设计很重要,用仪器才能一点一点的分析

网友:
电磁抗干扰要屏蔽好自己,防止别的干扰源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