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芯电流探头降额功率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2-02-17):
磁芯电流探头可以测试直流电和交流电,并且测试直流电和高频交流电信号的方法不同。霍尔传感器用于测量直流和低频交流电,而电流互感器用于测量高频交流电。交流电在电流互感器的铁芯中产生磁场,然后电流在第二个绕组电路中汲取并馈入示波器。如下所示:
交直流混合探头的结构图如下:
在降额曲线中,只能在低于10K的频率下测试15ARMs的最大连续电流。
磁芯电流探头降额功率的主要原因是,当测量高频和高振幅电流时,探针本身会发热。这些热量甚至可能导致探头融化并损坏。自热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1、高频电流产生交变磁场。磁场在导体上感应出涡流,频率越高,涡电流越大,涡流会导致导体发热和涡流损耗。
2、在测量高频电流时,磁芯电流探头使用变压器方法进行测量。随着高频信号在导体上产生趋肤效应,导体的电阻增加,导体产生热量,频率越高,皮肤现象越明显。
为了避免热损坏核心流量探头,在使用时应考虑待测电流的频率及其谐波分量及其幅度之间的关系。

网友:
    高频交流电信号比较难测试,对探头要求也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