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与PCB交互

楼主(2022-02-17):
    EDA365skill 里的PDF原理图关联程序如何与PDF相关联

网友A:
    没用过那个SKILL,但是应该是关联不了的吧。

    我猜应该是要先复制pdf中的文本信息,从中提取出位号,然后再brd中操作。

网友:
    在pdf文件上右键,打开方式,选择adobe reader,同时勾选下方“始终使用....打开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那个SKILL,但是应该是关联不了的吧。

    我猜应该是要先复制pdf中的文本信息,从中提取出位号,然后 ...

    复制文本,然后模拟list抓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制文本,然后模拟list抓出来

    膜拜斑竹 zs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