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IF1051 CAN-FD收发器

楼主(2022-02-17):
01产品概述

这款CAN收发器专为高速CAN应用而设计,所有器件均支持经典 CAN 和 5Mbps CAN FD,在有负载 CAN 网络中能够实现更快的数据速率。该器件具有静音模式,共模输入电压可达±30 V,其中“H”后缀型号总线故障保护达±70V,非“H”后缀型号总线故障保护为±58V。该器件包含许多保护功能,以提高器件和 CAN 的稳定性。目前提供SOIC8的封装尺寸。
CA-IF1051 CAN收发器选型表
料号
是否具有电平转换功能
通讯
模式
速率(Mbps)
共模输入电压
(V)
总线故障保护
(V )
HBM  ESD其他引脚
(±KV)
HBM  ESD总线引脚
(±KV)
工作电压范围
(V)
温度范围
(℃)
封装形式
CA-IF1051HS
半双工
-30~30
-70~70
4.5~5.5
-55~125
SOIC8
CA-IF1051S
半双工
-30~30
-58~58
4.5~5.5
-55~125
SOIC8
所有数据仅供初步选型时参考,正式选型请以产品手册为准。

02逻辑侧应用特性

CA-IF1051的TXD管脚在接收CAN控制器的TTL电平时,大于2V的电平会识别为高电平,小于0.8V的电平会识别为低电平;RXD管脚的输出高电平为大于4V,低电平为小于0.4V,符合CAN控制器电平标准。

03总线侧差分输出电压

由于总线上电流与电阻的存在,长线传输后的差分电平会衰减,差分输出电平肯定越大越好,压差越大对接收端来说就越容易识别;但是差分电平过大的话,会造成流过匹配电阻的电流过大,造成不必要的功耗消耗,单个设备的电磁干扰也会加强。

所以综合来讲,合适的总线差分输出电压可以兼容功耗与传输距离,输出电压过大,会导致功耗上升,但是传输距离可以更远,输出电压小,功耗减小,单个设备电磁干扰也减弱,但是会导致传输距离也变短。CA-IF1051S差分输出电压满足ISO11898-2标准。

04显性超时保护

显性超时保护功能主要是为了防止CAN总线网络由于硬件或软件故障使得TXD长期处于“0”电平状态。TXD保持“0”电平意味着CAN网络为显性电平,整个网络的所有节点都不能收发数据,CA-IF1051S通过收发器的硬件计时避免总线出现这种情况。

05高共模电压输入范围

众所周知,如果CAN收发器芯片的总线输入电压共模范围不够,就会对通信产生影响,川土微电子CA-IF1051S把共模电压输入范围做到了±30V,让它能够适用于更加恶劣的工业环境。

06时序特性

在实际CAN通讯中,会出现连续5bit时钟未同步,累积的误差达到最大,针对这种情况,整个系统就期待CAN收发器能够将误差控制到足够小,以保证传输信号的完整性。模拟这个条件的测试波形如下图所示,川土微电子CA-IF1051S的测试数据是符合规格的,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接收端的信号波形不会因较大形变造成采样出现错误。

07典型应用

下图是步进电机控制器应用框图,利用STM32单片机的CAN控制器进行CAN总线通信。

单片机STM32F103C8T6自带USB接口可以和上位机进行通信,带有两个SPI接口,其中一个SPI接口用于读取传感器的数据,另一个SPI接口选接OLED; 单片机通过IO口去控制电机驱动芯片;然后再通过SPI接口,读回传感器的数据;单片机还自带一个CAN协议接口,此接口可以输出TTL电平,通过CA-IF1051S收发器芯片,连接到CAN总线上面,与其他CAN节点进行通信;如果是比较恶劣的工业环境可以选用隔离器对信号进行隔离,可考虑川土微电子CA-IS36XX带隔离电源的数字隔离器系列。

网友A:
    CAN在汽车通信中用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在汽车通信中用的比较多

    很多客户已经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