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M的晶振位置的正背面可以放125m晶振吗

楼主(2022-02-17):
    如题目,因为布板空间有限,且2个晶振进FPGA的引脚位置相近,是否可以正反面放置

    如果不可以的话 2个晶振在异面的情况下垂直方向上最少间隔多少距离比较好,如果同面放置的话,又该间隔多少

网友:
    标准元器件两腿之间的距离为100mil(2.54mm),所以网格系统的基础一般就定为100mil(2.54 mm)或小于100mil的整倍数,如:50mil、25mil、20mil等

网友:
    背面的话要考虑焊接,晶体比较重怕掉件

网友:
    尽量放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