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微带线电磁化仿真的时候,线长应该大于线宽的几倍时寄生影响比较小呢?

楼主(2022-02-18):
    2 ]! S; ^2 C% a  f. rADS微带线电磁化仿真的时候,线长应该大于线宽的几倍时寄生影响比较小呢?# x: E4 C3 e" d% \% m

网友:
    电磁仿真并不需要考虑宽长限制,因为求解的是电磁场。反而电路仿真倒是需要重视这个问题,不同的模型给出的限制是不一样的,比如ADS的微带线给出的范围:Recommended Range for different dispersion modelsKirschning and Jansen:1 ≤ Er ≤ 200.1 × H ≤ W ≤ 100 × HKobayashi:1 ≤ Er ≤ 1280.1 × H ≤ W ≤ 10 × H0 ≤ H ≤ 0.13 × λYamashita:2 ≤ Er ≤ 160.05 × H ≤ W ≤ 16 × Hwhereλ = wavelengthfreq ≤ 100 GHz在不知道应用范围时最好参阅帮助文档。

网友:
    最近版图仿真结果太差,怀疑是不是线太短的原因。

网友:
    看看还有更好的回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