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转3.3V的电路多次电容出现短路情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2-18):
如图这是一个5V转3.3V的电路,最近发生了很多起C14(10uf,35V)电容短路的情况,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见解啊?

网友:
    电容短路一般与机械损伤有关,最好看一下你的PCB布局,看是否会在生产、运输、安装过程中对该电容施加或产生了应力。。。。

网友:
    电容质量问题吧

网友:
电路没问题,是电容本身的问题,另外关注3.3有没有静电或解除浪涌可能

网友:
如果C14是与C8、C10是同规格同批次的物料,似乎应该更考虑其元件摆放位置的影响。比如,转运过程中的外力(撞击)或PCB应力(过炉温度变化或分板过程导致的扭曲挤压)

网友:
    电容受应力破裂导致短路,拿坏的电容可以找厂商分析是不是因应力导致的破损短路

网友:
    好好分析下,是单板测试就存在的问题,还是整机装配完后出现的问题;把数据好好对比分析下;电路本身没什么问题;就是个LDO

网友:
    学习学学学学学学

网友: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水货,或是碰伤

网友:
    检查一下pcb

网友:
    可能你用的是编带料

网友:
    PCB布线检查一下吧

网友:
原理图看不出毛病,得看PCB的具体情况。因为你每次坏的位置相同,看看是不是装配应力引起的形变,例如整装完了机壳有干涉,如果是单板调试就会坏的话考虑下前后级可能的浪涌。

网友:
电容何生产日期?采购何渠道?采购何日期?销售商到仓库有无失效可能?存储何环境温度湿度?仓库到上贴片架有无失效可能?贴片前是否已失效?贴片中有无失效可能?贴片后板子是否已弯曲?老化时失效?板子转移位置时失效?板子受静电失效?

网友:
应该是后级电路或系统造成的吧

网友:
1. 该电容处短路,这个电容拆下来单独量一下是否已坏
2. 这里短路的板子形态是什么,是否考虑应力,撞击等情况

网友:
原理图看不出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