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extern问题 不太明白请教下大家

楼主(2022-02-18):
这个是tftled.c

下面的是tftled.h

这个是 main.c

想问下 编译的时候 这个数组和变量i 都需要加上 extern 才行,
为什么头文件里,函数sum不需要前面加extern?

(函数没什么意义 随便写的)

网友:
extern  是引用外部已经声明的变量
通常是在一个项目中引用另一个 C 文件声明的变量,所以理论上这个 .h 文件应该是被另一个 C文件 include 而不是被这个 C文件 include, 感觉上,这几个文件,被不同的人修改过,而修改的人也是半吊子。

网友:
可以在多个c文件里面定义static int i;但是每个文件里面的i都是自己文件的,你永远无法访问其他c文件里面的i,只能访问自己文件里面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