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官网的bxl通过Ultra librarian转为元件库后的pcblib为空

楼主(2022-02-18):
altium designer中官网的bxl通过Ultra librarian转为元件库后的PCBlib为空,而Schlib的元件库可以使用。求高手指导如何才能成功使用它的PCB库?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我是把那个空的PCBlib文件关了再重新打开就有了……然而正好相反的是原理图文件关了再打开就变空了

网友:
关掉库文件,再重新打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