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的FPC柔性线路板应当符合哪些要求?

楼主(2022-02-18):
FPC柔性线路板因不同的制造工艺或材料选择,其性能和质量也有着较大的差别,优质的FPC柔性线路板应当符合哪些要求呢?

网友:
外形不变形、螺丝孔不错位,设计没有误差

网友:
具有较强的耐环境性,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也能保持较好的性能

网友:
线路的厚度、宽度、距离符合安装要求,无短路、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