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工程师要求有一个电气元件选型,到底是指什么啊?

楼主(2022-02-18):
电气工程师要求有一个电气元件选型,到底是指什么啊?

网友:
就是根据计算出来的电路各种有关参数,对照所选择电气元件的额定参数,来说明选择电气元件选型的正确性。

网友:
根据电路计算出来的工作电压、工作电流、短路电流、短路电流持续时间、短路电流峰值等,对照被选择断路器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短路开断电流、热稳定电流、动稳定电流等参数,说明此断路器选型的正确性

网友:
PLC电气元件选择主要选总断路器,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中间继电器,PLC型号选择、常开常闭开关、伺服驱动、电机等等元器件的型号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