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PCBA焊接不良现象

楼主(2022-02-18):
PCBA 是由PCB 和各种电子元件组成的系统。PCB 的主要材料是玻璃纤维和环氧树脂的复合材料,分为单面板,双面板和多层板。在PCBA焊接过程中,因为焊接资料、工艺、人员等要素的影响,会导致PCBA焊接不良的现象,接下来我们主要介绍一下焊接中PCBA性能不良分析。

常见的PCBA焊接不良现象

1、PCBA板面残留物过多

板子残留物过多可能是因为焊接前未预热或预热温度过低,锡炉温度不够;走板速度太快;锡液中加了防氧化剂和防氧化油;助焊剂涂布太多;组件脚和孔板不成比例(孔太大),使助焊剂堆积;在焊剂运用过程中,较长时刻未增加稀释剂等要素形成的。

2、腐蚀,元件发绿,焊盘发黑

主要是因为预热不充分形成焊剂残留物多,有害物残留太多;运用需求清洗的助焊剂,但焊接完成后没有清洗。

3、虚焊

虚焊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不良,对板子的危害性也非常大。主要与焊剂涂布的量太少或不均匀;部分焊盘或焊脚氧化严峻;pcb布线不合理;发泡管阻塞,发泡不均匀,形成助焊剂涂布不均匀;手浸锡时操作方法不当;链条倾角不合理;波峰不平等原因有关。

4、冷焊:

焊点表面呈豆腐渣状。主要因为电烙铁温度不够,或者是焊料凝结前焊件的颤动,该不良焊点强度不高,导电性较弱,遭到外力作用极易引发元器件断路的毛病。

5、焊点发白:

凹凸不平,无光泽。一般因为电烙铁温度过高,或者是加热时刻过长而形成的。该不良焊点的强度不够,遭到外力作用极易引发元器件断路的毛病。

6、焊盘剥离:

主要是因为焊盘遭到高温后而形成与印刷电路板剥离,该不良焊点极易引发元器件断路的毛病。

7、锡珠

工艺上:预热温度低(焊剂溶剂未完全蒸发);走板速度快,未达到预热作用;链条倾角欠好,锡液与pcb间有气泡,气泡爆裂后产生锡珠;手浸锡时操作不当;工作环境湿润;pcb的问题:板面湿润,有水分产生;pcb跑气的孔规划不合理,形成pcb与锡液之间窝气;pcb规划不合理,零件脚太密集形成窝气。

网友:
    立碑、空焊、虚焊

网友:
    助焊剂也会影响

网友:
    this is professinal precious datas !!!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

网友:
    虚焊、空焊

网友:
    现在很多失效来自于PCB日常制程过程中应力过大导致,所以PCB应力制程测试是至关重要的。TSK-64是一款便携式应力测试仪,主要用于PCBA生成SMT和DIP应变测试、分板应力测试、ICT应力测试、FCT应力测试、组装应力测试和跌落应力测试等等,也常用于空调管路应力测试,玻璃应力测,以及一些结构件的应力测试等等。仪器体积小,便携带;软件操作简单,上手方便,能快速进行测量并根据IPC/JEDEC-9704标准一键自动生成报告。对生产测试流程进行完整的应力测试分析,该系统在满足常规的应力数值分析、应力速率分析,等基本功能要求的同时,根据客户后续发展需求,进行功能和通道数的扩展(8通道、16通道、24通道、32通道、40通道、48通道、56通道、64通道可根据情况选配)。有需要了解应力测试仪的欢迎联系:向生18588661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