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相调压器输出只能调节到250V?

楼主(2022-02-18):
市面上的单相调压器,为什么只能调节到250V,我想输出电压调节到280V买不到。  l9 e1 g# O8 c( c

网友:
因为大多数电源插头最高电压就是250v,楼主可以在原绕组上加绕就能达到想要电压。

网友:
另外的办法:不是加绕线圈,而是将电源输入的接点,再往前调10圈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