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20的组件place报错“未将对象引用设置到对象实例”

楼主(2022-02-18):
各位大佬,小弟是altium Designer的初学者,在使用AD20时,创建一项目,然后在新建原理图,如:查找0603 10K组件,组件是查询出来了,但是无法place到原理图中。报错“未将对象引用设置到对象实例”

网友:
首先,初学者要从开始学习制作元件、封装开始,其次,像电阻这种常规元件直接在标准库里就有了

网友:
可能是你的元件库没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