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实现一下矩阵的转置函数

楼主(2022-02-18):
求助,实现一下矩阵的转置函数
function r=rafun(y,M,N)
y=reshape(y,M,N);
f=@(x)mean2(x);
m=blkproc(y,[2,2],f) ;
r=m( : );
end
这是一个函数,实现矩阵y(输入为列向量)的四邻域平均,求高手帮忙实现转置矩阵的函数。也就是如果这个函数的功能可以用A*y,表示,那个要求编写一个函数,实现A的转置与一向量相乘的功能。不知道这样说大家明白不?

网友:
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但是 B=A' 就是转置了 函数 可以用 B=transpose(A) 有时用的 复数转置 ctranspose 不知道是不是问这个问题。

网友:
function A = myfun(M,N)
A = zeros(M*2,M/2);
A(:,1) = repmat([1/4;1/4;zeros(M-2,1)],2,1);
for i = 2:M/2
A(:,i) = circshift(A(:,i-1),2*(i-1));
end
C(1:N/2) = {A};
A = blkdiag(C{:});
end
这个函数算出来的A就是你要的A转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