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路为啥这样走线

楼主(2022-02-18):
请问5.8G射频电路,此部分走线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高频就是利PCB地板铜箔做为辐射天线的,电阻是阻抗匹配,目的是高频电路射频电路工作能够在最佳状态

网友:
    那个不能叫“走线”了,那是印制板微带波导做的滤波器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