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求大佬们分享TRL和Solt校准的SOP,谢谢

楼主(2022-02-18):
求大佬们分享TRL和Solt校准的SOP,谢谢

网友A:
传统的二端口校准通常用3个阻抗标准和1个传输标准定义校准参考平面。这些标准一般为短路、开路、负载和馈通,这就就构成了SOLT校准套件。

另一种二端口校准用最少的3个标准定义校准参考平面。TRL/TRL*校准套件中的馈通、反射和线路标准测量参数提供与使用不同算法SOLT校准同样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的二端口校准通常用3个阻抗标准和1个传输标准定义校准参考平面。这些标准一般为短路、开路、负载和馈通 ...

有详细的资料介绍嘛,感谢